qd75無法連續定位

楼主(2015-03-28):
[attachment=133370]
請大神幫我看一下,我的問題是'' 為何我設定了智能模組的連續定位'',但是都只會跑1個點,而不是連續定位
。
我使用專用指令做定位,指令位於程式的最下方。

网友A:
程序我下载后初看了一下,没发现明显问题。
有一个建议:可以考虑,先把程序写短点。
定位数据就只写两三条,程序就只写启动那一部分。
从大海里找砂子很难,从碗里找砂子容易。
好的謝謝你,我改一下程式,試試看,請問能否給我您的email,讓我能向您發問問題,感謝您。

网友B:
你的程序我不能下载,
zybzbc@qq.com
发到我邮箱里面,我帮你看下!
您好,我寄了,感謝。

网友C:
[attachment=133578] 设置错误,将运行模式最后一个前全设成3,最后一设成1
按你现在的设置,你要一条一条驱动定位数据

网友D:
设定错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