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S2110-WTBD触摸屏有专用下载线?

楼主(2015-03-28):
如题,最近在用GS2110触摸屏时发现下载不了,用以太网连又不知道IP,用USB好像又没有下载线?
请教下大家,这类屏到底是用什么下载线的呀?

网友A:
可以用通用的USB下载线
一边是USB接口,另一侧是Mini-USB接口
有些相机上也是这样的线
三菱的型号是GT09-C30USB-5P。现在FX3SA,FX3GA,GT1000,GT2000,GS2000,变频,伺服等都可以用这个线。

网友B(2015-04-29):
SD卡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