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200不能通讯

楼主(2015-03-28):
你好请问 用USB接口下载的程序,用串口不能通讯吗

网友A:
引用楼主mao19680816于2015-03-28 17:13发表的 s7-200不能通讯 :
你好请问 用USB接口下载的程序,用串口不能通讯吗
S7-200有USB口?还是用的USB转接的通讯线?
如果定义了自由口通讯,且PLC在RUN状态,则不能用编程软件通讯的。

网友B(2015-05-09):
USB转485吧,能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