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输出用互感器+电流表,无读数的问题~大神来解答

楼主(2015-03-29):
GDD柜 132KW变频器输出侧加了个500比1的电流互感器在配了一个1比500的电流表(量程500A),在变频器20HZ工作下电流表没读数!用钳形表测量互感器二次侧电流为0.093A。变频器显示输出电流为50A。按1比500的比例换算来看电流是差不多的!可是电流表就是没读数!
请问是啥原因!难道是互感器量程选太大了~电流太小电流表没反应???

网友A:
互感器怎么不是装进线侧,而负载侧。电流表,钳表都有频率范围,找说明书看一下支持频率围先。

楼主:
一般变频器的输出侧电流肯定远大于进线侧 若装在进线侧基本没办法测电流~用钳形表测进线侧电流在2.5A 输出侧的电流有45A~这是在15HZ时候测的

楼主:
现场坐等大神回复啊

网友B:
我们平时用的仪表 都是测量工频 数据的 不能测量变频数据

网友C:
钳形表测不出变频器输出电流的!昨晚试了下电机电流没反应!

网友D:
为啥在另装电流互感器,变频器显示屏不是有电流显示,另外也有模拟电压输出。
下载积分:+1(jonny_jean) 正確

网友E:
变频器输出值为变频变压值,而互感器设计是基于工频设置的,你当然读不到真实数据了;要看电流直接看变频器参数就行了啊,非要用电流表看的话,那就得把互感器位置调换到变频器进线侧。

网友F:
那跟萬用表量變頻器輸出電壓是一樣的問題!鉗表量變頻輸出電流亦同
您在變頻器輸出接一般市電用互感感器不會比變頻器本身準的(除非很早的變頻器沒有電流監看電流輸出選項)
上次幫朋友看一現場試車就是您這樣問題!
互感器換規格!同7樓所說換了如變頻器內部同規格的互感器 價格上差異很大
變頻器三相輸出全串圈數改變
變頻器程序調整
才勉為其難讓業主接受
經驗談啦!

网友G:
为什么要用互感器加电流表呢?直接用10V的电流表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端就好了

网友H:
我们也是装在输出側,同你装法一样(互感器加电流表)以前在调试时也是钳表和电流表测出的数不一致,后把变频器改矢量控制,加马达(空载)学习一下,就OK 了

网友I:
我的做法是用一个小触摸屏(三四百块钱)跟变频器通讯,电流、电压、转速、电量等所有参数直接显示出来,还可通过触摸屏调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