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9):
1.5千瓦的力矩电机用多大的变频?急急!!!

网友A:
力矩电机不用变频器

网友B:
力矩电机  不可以用变频器 的

要用  力矩电机控制器

网友C:
变频器能驱动力矩电机?

网友C:
变频器驱动变频电机!变频器改转矩模式!

楼主:
转为转矩模式就可以了吗?用1.5千瓦的变频可以吗?

网友D:
力矩电机有专用的控制器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转为转矩模式就可以了吗?用1.5千瓦的变频可以吗?

力矩电机单位是N/M吧 上面有堵转电流!配个力矩控制器!一两百搞定!没试过变频驱动力矩电机!电机不一样!力矩电机转子是空心的

网友E:
引用楼主青春少于2015-03-29 11:31发表的 力矩电机 :
1.5千瓦的力矩电机用多大的变频?急急!!!

一比一即可  力距電機 只要把變頻器模式調整成力距控制 國產變頻器要選好點的要不力距控制特性不太好
力距控制器也行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力矩电机  不可以用变频器 的

要用  力矩电机控制器

谢谢,了解,这方面的资料网上还不全面,有资料分享一下,谢谢。
不断向前

网友G:
力矩电机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如果从价格考虑,还是选用力矩控制器划算,比变频器便宜多了!!如果土豪一点,也可以选变频器,可以用变频器的VF分离功能实现。

网友H:
        力矩电机,用力矩控制器来控制驱动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