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
傻了,傻了

楼主(2015-03-29):
GOT2310,程序加密,没办法上传下载了,忘记了密码···菜鸟求助

网友A:
如果手上有程序备份,可以直接装BOOTOS,这样就相当于清内存了

楼主:
有程序,没法覆盖,版本低于GOT内的程序。

网友B:
下载最新版的软件。。。。

网友C:
顶1楼的,你手上有程序,把你的触摸屏重装系统OS,然后再上传程序,应该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