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9):
我是新手请问大家GX works2 怎么连接FX3U。连接目标设置里面 plc module 里面只有QCPU和LCPU用两种模式都连接不上,com口选择都正常的,初次使用gx works不知道怎么回事,求前辈指教

网友A:
引用楼主cyb1688于2015-03-29 13:46发表的 gx works2无法连接fx3u :
我是新手请问大家GX works2 怎么连接FX3U。连接目标设置里面 plc module 里面只有QCPU和LCPU用两种模式都连接不上,com口选择都正常的,初次使用gx works不知道怎么回事,求前辈指教

你的軟件版本是多少?

楼主:
1.513k我查看软件帮助里面是支持fx3U的

网友B:
引用楼主cyb1688于2015-03-29 13:46发表的 gx works2无法连接fx3u :
我是新手请问大家GX works2 怎么连接FX3U。连接目标设置里面 plc module 里面只有QCPU和LCPU用两种模式都连接不上,com口选择都正常的,初次使用gx works不知道怎么回事,求前辈指教

你的工程文件不是FX3U型plc吧,可能是LCPU型。

楼主:
我用gx developer连接时plc型号里可以选择都有fxCPU。都能正常连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.513k我查看软件帮助里面是支持fx3U的

導入附件再看看
附件: GX WORKS2-限制解除.rar (1 K) 下载次数:47

楼主:
我下载了明天去试试谢谢

网友C:
测试的怎么样了 没动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