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-link

楼主(2015-03-29):
主站,本地站,远程设备有什么区别啊?主站、本地站是一个plc构成的系统么?主站、本地站具体包括cpu,i/o,ad等这些模块么?

网友A:
主站:一个CC-Link网络中必须有一个主站。
本地站:在一个网络中除了主站之外还有cpu需要连入这个网络的话,那这个cpu需要一个CC-link模块才能接入网络,这个称为本地站。
也就是说主站和本地站一般是不同的PLC系统。
智能设备站:能与主站进行循环和瞬时传送的站。
远程设备站:能与主站进行循环传送,字、位传送的站
远程IO站:只能与主站进行位数据传送的站。
主站和本地站应该指的是cpu和相应的CC-link模块。
下载积分:+5(随心丿随风)
下载积分:+1(xingzb2) 热心助人!
下载积分:+2(taiwan_kkk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1楼正解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