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9):
如图所示,单电控的液压换向阀有三工作位,这该怎么理解?单电控的阀不都是两工作位的吗,不管是液压的还是气压的 [attachment=133402]

网友A:
单电控只有两个工作位,图中画的中间位是表示在转换过程中的过渡状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电控只有两个工作位,图中画的中间位是表示在转换过程中的过渡状态。

是不是液压单电控都有转换过渡位,而气压的单电控就没有过渡位,这是为何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是不是液压单电控都有转换过渡位,而气压的单电控就没有过渡位,这是为何?

问得好啊啊 啊啊 啊 啊啊
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问得好啊啊 啊啊 啊 啊啊

谁能解释解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