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9):
        S7-200里面Q0.0,Q0.1两个点可以做2个脉冲输出点;
    这里有个疑问,以前用OMRON的时候,是2个点组合成一个脉冲输出(脉冲+方向  或  CWW/CW),难道s7-200一个点就可以了?或者有其他接线方式,知道的请告诉我改怎么接线,用那些点呢?

网友A:
方向可以使用其他的非脉冲点
好的,谢谢

网友B:
你可以用西门子S7-200的Q0.0、Q0.1做2个脉冲输出点、Q0.2、Q0.3做做2个方向点的控制啊。朋友学东西不能那么死、一切要按照终端设备的要求来做。如果你的设备不需要方向控制,你也可以不用这两个点。
恩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