消防巡检控制柜原理(程序)

楼主(2015-03-29):
各位师傅,最近在学习消防巡检控制,想找一份原理图参考参考,谁能指导一下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就是个低速变频柜而已,和现有消防控制柜做出线并联连接,其主要元器件为变频器、PLC、HMI、接触器、断路器等构成。PLC采用实时钟指令和比较指令或区间比较指令写程序,触摸屏主要是设定、显示巡检的日期和时间、显示故障等。变频器一般设置最高频率不大于35HZ,任何时刻收到消防信号 ,需立即停止巡检系统的变频器,立即转到原控制柜运行。[attachment=133405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