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29):
PLC型号:CJ1M-CPU13
连接线:USB-CIF02+ 加CS1W-CN114
编程软件:CX-Programmer V9.4
通过以下方式编程软件与PLC已经联机成功:
PLC端 :连接线接外设口,DIP4=ON
编程软件:设备类型CJ1M-CPU13;网络类型SYSMAC WAY  【设定】驱动 COM2  波特率9600  7E2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确认如此操作,联机成功!!!

但总觉得与如此设置 ,与操作手册描述不符
为加深理解
手贱,修改 编程软件中 【设置】--【外围端口】--模式为 TOOLBUS  (原为HOSTLINK),将设置传送至PLC后,
编程软件就不能成功联机到PLC了!!!

请高手指教,如此情况下,如何成功联机?

网友A:
这个系列型号既带了外设编程口,有带了232通讯口的,你还可以通过9针的通讯线联机的。
而且,即使修改成了TOOLBUS协议,也可以在编程软件里面的联机通讯参数设置里面做对应修改后用CX-P联机的。
你还可以让软件自动在线扫描。

楼主:
使用USB-CIF02十加CN114的连接线 网络类型选TOOLBUS 不能联机成功!

网友A:
USB转接线是OMRON原装的?
通讯设置呢?
自动在线也不能扫描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