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30):
请教下各位,三菱PID控制指令里有死区这个概念吗?如果有,那么对应软元件地址是S3+?

网友A:
有這個區域
http://blog.xuite.net/fa.system/twblog

网友B:
在死区里面,PID的输出保持不变,PID控制器起不到调节作用。对应的软元件应该是S+8,S+9,MV的上限和下限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這個區域

请问这个软元件地址是?S3+几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死区里面,PID的输出保持不变,PID控制器起不到调节作用。对应的软元件应该是S+8,S+9,MV的上限和下限吧。

S3+8 、S3+9分别为正死区与负死区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