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研华工控机那个跳线怎么接啊!

楼主(2015-03-30):
如题 !拆机忘记记线号了 拔下来不知道怎么插了!最好能给个图片!

网友A:
随便接了试验,错了不会造成损坏的。
mythic

网友B:
找说明书啊,通讯口的跳线跟端口号有关系的

网友C:
有一本使用手册的可从官网下载看看 怎么插是232 怎么插是485 怎么插是422那本书

楼主:
是重启复位键 网上下载的全是英文版 看了半天一句也没看懂!就发现人家接头插口以CN编号的!对照一下解决了!谢谢各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