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6台三菱Q系列以太网通讯

楼主(2015-03-30):
6台Q系列PLC分别装有以太网模块,使用交换机连接。如何从本地站读取其他站的信号?

网友A:
三菱Q系列以太网通讯必须编写程序,无法组态,因为三菱主推管理层的网络是 CC-LINK IE 或者 CC-Link IE Field速度达千兆。最上层才用以太网,但那是计算机之间的事情了。

楼主:
有实例吗?不清楚如何做,

网友A:
自由通讯和MC协议都可以 以太网模块手册上面有例子

网友B:
《三菱电机通信网络应用指南》王辉。
这本书里有详细的例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