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R-JE40A三菱伺服

楼主(2015-03-30):
今天调试了一天,没调出来,线的焊接也检查了,不知道问题在哪。请用过此型号伺服的朋友发我个接线图,我对照下。定位模块QD75P4N 感激不尽!
相信自我!

网友A:
嘎嘎,今天刚接成功CNC,看图接就行了

楼主:
对照图纸接的,伺服始终收不到脉冲。
相信自我!

网友B:
参数设置:PD01: 0C04,PA13: 0211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C:
JE还要注意一点,PA21参数。

网友D:
PA21要选择下脉冲形式

网友E:
用QD75D4N 好些,QD75P4N 输出频率低,请降低频率试一试。

网友E:
PG、NG没接?24V供电要串2.2K电阻。SON、LSP、LSN和0V短接。

楼主:
OPC12脚接24v+ PG和NG脚没接,因为是集电极开路广式
相信自我!

网友F:
[attachment=133484] 看图
[attachment=133485] 看参数

楼主:
终于接对了,别人图纸有误,对照后一次成功,感谢
相信自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