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求助。我需要做一个旋转托盘。每次旋转角度为60度,前辈们帮帮忙

楼主(2015-03-31):
是用电机好呢?还是用气动好?还是用同步电机加变频器控制? 师傅们帮帮忙。

网友A:
看你的工艺要求,气动分割器定位准,成本低
要求精度极高 用气动分割器就好了吗。我这边有一台日本进口的旋转工作台是用电机的,用什么控制让平台旋转60度停止呢

网友B:
有现成的

网友C:
伺服电机
谢谢。请问一下是伺服电机精度高,准确还是气动分度盘精确?

网友D:
用分度盘好了呀!
谢谢。
自动化设备研发,生产,销售,改造,电气柜安装15895422914

网友E:
用6工位分割器
谢谢。

楼主:
谢谢。请问一下是伺服电机精度高,准确还是气动分度盘精确?

网友F:
分度盘好用点

网友G:
精度要求高的话用分割器好些。

网友H:
分割器简单好用

网友I:
精度是相对的,要结合外部的机械结构配置一起讨论,再高的精度控制器,如果外部的结构做得粗糙也达不到理想状态,如果不考虑外部结构,个人认为精确度依次越高为,气动分割器,电动合割器加变频器,步进电机,饲服电机,DD马达,最高的是DD马达,专门为转盘结构设计,想分割多少度都可以,程序由自带的控制器编辑,角度不需要平分,想走多少角度都可以,只需要外部给出启动信号就走相应的指定程序角度,走完后有反馈信号输出,
个人经验体会,仅供参考。
真诚感谢!谢谢~大爱

网友J:
用数控机床的电动刀架,六把刀的(配控制器)找刀架联系即可

网友K:
精度要求?分割器精度好,外部机械结构简单,故障低,维护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