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路大神谁做过电液控制
zhaoheshuai

楼主(2015-03-31):
大家积极讨论一下

网友A:
什么电液?没说清楚,锂电池行业的电液吗?

网友B:
用电控制液压运动吗?
zhaoheshuai

楼主:
用电控制比例放大器, 放大器控制马达线圈 马达带动泵旋转 泵转速稳定到3000r/min
zhaoheshuai

楼主:
我这个项目只是一个实验项目,
1.用柴油机带动一个变量泵,变量泵连接驱动马达。
2.手动调节变量泵,让驱动马达转速稳定到3000 转/每分,当驱动马达加负载时,通过PLC调节,增加变量泵驱动电流,使马达稳定到3000转,
用的是台达DVP-10SX PLC 用46变量泵。变量泵用比例放大器驱动线圈
D1056存A/D信道CH0的现在值
D1110存A/D信道CH0的平均值
D1116存D/A信道CH0
4,用PID控制吗? 还是不用就可以实现。
各路大神谁做过电液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