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3-31):
以前欧姆龙PLC用的少,现在用CP1H遇到问题,请各位师傅帮忙看看

CP1H回原点,不发脉冲,导通指令没反应

网友A:
1.确认原点接线是否有问题,有没有使用近点信号等
2.确认极限信号是常开还是常闭,是否跟回原点参数中选择NC或者NO匹配
3.确认ORG指令中控制字使用的回原点方式(CW/CCW方式还是脉冲+方向方式)跟硬件接线脉冲输出方式一致(CW/CCW或者脉冲+方向)
4.确认程序中对限位信号的触发是否正确(脉冲0CW限位A540.08,CCW限位A540.09;脉冲1CW限位A541.08,CCW限位A541.09;脉冲2CW限位A542.08,CCW限位A542.09;脉冲3CW限位A543.08,CCW限位A543.09;)
5监控脉冲输出停止异常标志(脉冲0:A280.07;脉冲1:A281.07;脉冲2:A326.07;脉冲3:A327.07;)是否为1。(具体可在“欧姆龙自动化(中国)有限公司”官网上下载CP1H操作手册,里面有详细说明)

网友B:
1楼是大神!!!

网友C:
1楼正解

网友D:
查找速度 如果是2000  那么高速查找要低于此值,设置成1800吧
加减速度 加大一点 改到300
后面的1000 改为500
再试试
基本上线路没问题的话,就是设置的问题

网友E:
  设置中接近速度要比高速度要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