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plc高手请进
zhaoheshuai

楼主(2015-03-31):
台达plc模拟量怎么换算,是不是设置偏移 和 增益 以后就算完成了模拟量的换算 比如4-20ma 信号 怎么换算?谢谢高手们

网友A:
增益和偏移是用来矫正传感器误差的,你需要通过直线方程Y=AX+B将数字量转换成对应的实际值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zhaoheshuai

楼主:
谢谢 能举个例子吗?比如速度传感器信号为4-20ma 进入A/D以后怎么算
台达plc高手请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