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
DSZR 正转极限没有作用

楼主(2015-03-31):
之前都是回到零点就限制伺服不继续动作,今天看到了FX3U定位控制中的有正反极限,试了一下,没有起到作用,到了极限位,还是会同方向动作,不会反方向回到DOG点.DSZR可以正常动作(正常情况系下),极限语句 LD X36 OUT M8343

网友A:
有可能是正反极限搞反了,到正转极限时碰到的是反转限位当然会继续转。
极限信号最好用常闭。

楼主:
昨天也试过LD X36 OUT M8344.
碰到X36停了一下,继续同方向运动,没有反转

网友B:
你用的是机械安全触点,也是我们常说的行程限位。原点用近点信号。
秋风送叶

网友C:
有那么智能吗,都是定程序让他反转重新来找的

网友C:
要么反转一下8342试一下

楼主:
我DOG 用的是X4,是用行程开关
4楼 我现在就是自己设定程序让它自己反方向运动,实现不了图片中的功能
哪个大神之前可以像图片那样实现功能的,指点一下

网友D(2021-05-21):
再发一下,我也是碰到同样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