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鉴定下这个是不是仿的

楼主(2015-03-31):
那老板说是旧的,我真不希望是仿的,是旧的还好点,现在的问题是
我用的是FX1N-40的基本单元,模拟量模块是FX2N-2AD 和FX2N-2DA
这个图的程序如果用在1N单元里还要不要改,请详细点,谢谢了。

楼主:
他那个CPU上有是有三菱的标志,只是后来焊上去的,求高手指点了。谢谢。

网友A:
电源板和CPU板上有三菱标志么?模块的图有么?

网友B:
标签没贴正

网友C:
芯片上有三菱标志,还要看电源板上是否有,如果都有应该是真的

网友D:
这个不要鉴定了,绝对是伪的!

网友E:
还不如仿得 应该是翻新机 就是报废的PLC 更换元器件 和外壳标签后再推上市场的

网友F:
第二张图标签不像真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