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X WORKS2

楼主(2015-03-31):
用GX WORKS2新建简单工程,使用标签。全局标签中定时器的数据类型应该是什么?
在编写程序时。定时器的位元件和字元件是不是需要分别定义全局标签。如定时器触点用bit,定时器数值用timer。???

网友A:
时器的数据类型选timer
只要这样定位就可以了
线圈 out timer的变量名 kn
触点 ld timer变量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