状元
请问三菱左母线主控啊指令的no m0怎么输入

楼主(2015-03-31):
请问三菱左母线主控啊指令的no m0怎么输入

楼主:
请问三菱左母线主控啊指令的no m1怎么输入

网友A:
左边N0 M0是输入MC指令和MCR指令后自动生成的。
但只有在读出模式的时候,那个N0 M0才会显示,写入模式的时候不显示。
[attachment=133517]
比如下面这个程序,用GX DEVELOPER打开,按F2和SHIFT + F2,那个N0 M0就会出现和消失

楼主:
哦00
谢谢您的回答,明白了,谢谢

网友B:
自动生成地。

网友C(2015-05-05):
哈哈,这问题以前我也碰到过
请问三菱左母线主控啊指令的no m0怎么输入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