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度控制

楼主(2015-03-31):
需要做一套温度控制系统,可以控制60段温度。
要求:触摸屏设定温度,有超温报警功能。控制系统成本控制在1.5万(不包含固态继电器)
大家有什么好的硬件品牌,推荐一下。谢谢

网友A:
你电热管、温度探头、控制器呢?超温报警是通过温度控制器还是plc之类的控制器?可能成本不够

网友B:
要触摸屏干嘛,这么简单的东西没必要要他!

网友C:
我可以帮你解决 你可以用温度模块做!走458通信 是可以做到的 一个模块8路!还可以把电流 在触摸屏上做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