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控制步进电机定位的问题

楼主(2015-04-01):
背景: 最近做了个程序,用的是相对指令DRVI,直径为25的同步带轮带动36mm的同步带轮转动,控制圆盘每次转1/5圈,步进驱动选择细分为20000,指令如下:DRVI K5760 K10000 Y0 Y1 走几次看不出偏差,但是走了30次以上就会看到与定位点出现偏差,还差点点到定位点,且误差越来越大,如果增加频率到15000,第一步偏差都很明显,改加减速时间后有改善,但对累计误差没有解决。
问:计算是脉冲式整数没有除不尽,为什么还是有偏差?
另外,最近编程控制步进电机每次旋转10°,脉冲怎么算都除不尽,应怎样编程才能避免累计误差?
收藏 新鲜事

网友A:
就算可以除尽也会有累积误差,因为步进会丢步。

网友B:
掉步或者过冲,把减速时间加多点,电机力矩选型可能小也是一方面。
秋风送叶

网友C:
有没有用分割器

网友D:
可能是掉步了!

网友E:
步进驱动器的电源改用48V直流电源。

网友F:
误差有两方面原因,机械原因和电机原因,有没有考虑直接用电机驱动圆盘,减少中间的传动皮带等转换机构,中间机构越多产生的误差越多;另外电机性能方面有待加强,减少失步发生,或改成伺服电机,仅供参考。

网友G:
你电机力距过小,才导致这种情况,解决方法很多,用伺服,用分割器,要不就用步进再配合一个外定位

网友G:
你见过移印机就知道了,那偏差要求应不比你的低

网友H:
安全接地,另外,脉冲线路用双绞屏蔽线。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干扰。

网友I:
25的同步轮带动36的同步轮,变比是1:1.44,那应该是K8294,你的K5760是怎么算来的。

网友J(2015-05-14):
你的K5760是怎么算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