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当于单按钮控制电路,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15-04-01):
现在都用PLC编程了,突然接到一个继电器的问题,竞然搞了两三天,没搞好,这个可不是想像中的简单.
原控制是:KM动作使开闸机构转半圈到SQ1开限位,实现开闸,KM再动作一次使开闸机构再转半圈到SQ2关限位,实现关闸。
[attachment=133519]
现在要改为:用电磁阀控制气缸来实现开关闸,电磁阀得电开闸,电磁阀失电关闸。因无法更改PLC程序,用外部加接继电器的方式来实现这个功能。
最基本的要求用元件最少,动作可靠.
QQ:1056748134

网友A:
亲 说了半天 你的触发信号哪来都没说。。怎么控制?

网友B:
外部用时间继电器试试怎么样,当KM工作第一控制一个时间继电器来让电磁阀工作,当KM在工作一次控制另一个时间继电器来控制。你可以参考下

网友C:
下面这个图能供参考。
[attachment=133525]

网友D:
不知道行不行或者是否最简,凑合看吧。像这种还是改PLC程序

网友D:
这个修复了问题,还是看这个吧

网友D:
还有一种方案:你用自锁继电器 替换KM即可

网友A:
我觉得这样就行了
pls原谅我的不专业

网友E:
加个10个点的PLC稳定简单。

网友F:
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题目,
我的理解是这样的,之前的动作楼主说得很清楚,暂不考虑是如何启动的,KM第一次ON时开闸,然后是开闸到位SQ1接通,KM第二次ON时关闸,然后是关闸到位SQ2接通。
现在用电磁阀的ON和OFF两种状态来实现开闸和关闸,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分别取KM的两次ON的信号,第一次ON时让电磁阀ON,KM第二次ON让电磁阀OFF,有点类似于交替输出功能,
草图仅供参考,没有试过。

网友F:
再发一次,

网友G:
一个气缸 一个电磁阀 一个转盘就行了
电磁阀得电:气缸推动转盘转180°(开闸).
电磁阀失电:气缸退回转盘反转180°(关闸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