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2N-232if可以用计算机链接模式么

楼主(2015-04-01):
FX2N-232if可以用计算机链接模式么?
用BR、WR等命令来通讯?

网友A:
可以啊 还可以用编程口协议

楼主:
有没有缓冲寄存器BFM各元件的地址表,请大神分享下,tks!

网友B:
我用过FX3G+232IF,读取外面设备的数据。没有与计算机链接过

楼主:
FX2N-232if可以用计算机链接模式好像不行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