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可以连接摄像头的触摸屏吗?

楼主(2015-04-01):
有可以连接摄像头的触摸屏吗? (监控PLC,同时,还需要通过摄像头查看现场情况!)
我查了一下,基本上可以连接视频信号的触摸屏,价格都在8000元以上,包括维纶,步科等;
如果是这么贵,我不如上工控机了!
有没有便宜一点的触摸屏方案?
比如,有USB主口的触摸屏,连接USB视频转换摄像头?
因为有USB主口的触摸屏,都可以连接打印机,道理上应该可以连接摄像头呀!
请教有相关经验的前辈,给出合理方案!

网友A:
又想便宜又想实现那么多功能,哪有那么好的事!
自动化设备研发,生产,销售,改造,电气柜安装15895422914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又想便宜又想实现那么多功能,哪有那么好的事!
如果触摸屏价格接近或超过工控机,当然选择工控机、工业触摸平板电脑了!
触摸屏就应该有触摸屏的样子,不要搞的功能没有跨级别,价格跨了级别!
楼上的,做项目,就是需要一个选型,比较,的过程!

网友B:
还是使用工控机吧,自己开发上位机软件。

网友C:
同感,一直在找这类产品,在触摸上加个视频窗口,对于厂家来说应该不是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