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业
如何安装西门子触摸屏软件Wincc

楼主(2015-04-01):
西门子的触摸屏软件Wincc怎么装呢 装的时候会提示没有ssf文件 具体点 第一次用 谢谢知道的大神们啊

网友A:
那是你安装的时候有中文路径

网友B:
软件保存路径和安装路径都不能有中文字符,但可以使拼音字母,
另WINCC不是西门子触摸屏的软件。
WinCC flexible才是触摸屏的编辑软件

楼主:
嗯 我已经装好到了 放在d盘的根目录下就行了 打开看了看感觉比国产的触摸屏软件复杂 最开始学的是国产的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