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4-01):
急,急,急。。。。公司有台设备,一边有台异步电动机负责送线,一边有台伺服电机负责接线。当线行走了2000m后就应该停止。异步电机是停止转动了,但伺服电机还在转动,只是转得缓慢了,线都快拉断了。求各位大神解决一下,谢谢了!!!是一台拉丝的设备。

网友A:
长度有没有设定好,电子齿有没有改过

网友B:
说清楚点,没看懂!

网友C:
参数没设置对

楼主:
一台拉丝设备

网友D:
什么拉丝设备?还有用伺服收线的

网友D:
看看伺服电机为什么会走啊?启动信号为什么不断开?伺服转动信号哪里来的?

网友E:
看图纸,看程序,找逻辑关系检查,这样讲讲神仙也帮不了你啊

网友F:
都换成带抱闸的电机,估计你的伺服电机没带抱闸,步进电机带抱闸;五一二期八期吴思巴

网友G:
看得不是很明白,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构,异步电机停止信号和伺服电机停止信号是不是同一个,2000m的距离,我想应该用的是外部传感器定位吧,你说异步电机停止是立即停止,速度不知道快不快,应该带有刹车装置,不然不会立即停止,伺服电机转得慢一些应该不是线拽着它的原因吧,有可能是伺服电机不是立即停止模式,而是依靠惯性停止,还有可能是加减速停止,不知道是新机还是旧机,新机如果刚开始运行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我上面分析的那样,问题出在伺服电机这一块;
如果是旧机突然出现这种情况,有可能是外部传感器出现情况,控制异步电机这一块正常,而伺服电机这一块不正常,不知道控制异步电机是PLC控制还是外部线路控制,如果是外部线路控制,有可能PLC没有收到外部传感器信号导致伺服电机没有停止,而是活生生地被线拽停的;如果异步电机是PLC控制的,那说明停止信号PLC能接收,那问题还真不好说,
仅供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