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三菱Q13UDEHCPU 以太网怎样上传程序

楼主(2015-04-01):
1. 上传的时候哪里设置PLC的IP地址?计算机侧选Ethernet,可编程控制器侧选PLCModule,其他指定站选的NO..
请问有密码就连接不上??.
2.或求USB mini 口驱动!
3.谢谢!

网友A:
1.双击PLC Module,如果是通过集线器连接就要设置PLC的IP地址;如果是直接连接就不用设置;
2.USB驱动在三菱软件安装目录就有,一般可以直接搜索到并安装好;
3.不谢!
下载积分:+1(anwell123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有密码也能连接上,如果读取程序,会要求你输入密码。
USB驱动,在安装编程软件的时候自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