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4-02):
为什么有的水泵4kw的,用10安倍的空开会跳闸,但是有的5.5kw水泵用16安培没事呢?

网友A:
电流的大小取决于负载的大小,正比

网友B:
什么空开?是DZ47的吗,这个有两种,一种是C开头的,如C1,C10,是用在照明回路的。还有是D开头的,是用在电机上的,请选择D开头的空开。
是D字开头的,用于水泵上面的!

网友C:
要计算下水泵启动电流多大

网友D:
是DZ--        D多少安倍,另外计算下启动电流大多,还有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电机

网友E:
这种D型断路器,一般取2倍电机的额定电流。
谢谢,但是为什么5.5kw的用D字开头的16安培可以呢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什么空开?是DZ47的吗,这个有两种,一种是C开头的,如C1,C10,是用在照明回路的。还有是D开头的,是用在电机上的,请选择D开头的空开。

对的。
不断向前

网友G:
水泵4kw的,用10安倍的空开会跳闸,一般取1,7倍额定电流,15A.

网友G:
对那种电机需特别保护的,还不能超过1.7倍额定电流太多。

网友H:
引用楼主chengjintang于2015-04-02 13:43发表的 空开的选择和水泵的负载有什么关系吗? :
为什么有的水泵4kw的,用10安倍的空开会跳闸,但是有的5.5kw水泵用16安培没事呢?

空开的选择 與電流有關
P = V*I
以380V為例
4KW         I=4000/380=10.5A   >10安倍
5.5KW      I=5500/380=14.5A   <16安培

一般會選擇額定電流1.5~1.75倍。

网友I:
0.95——1.2倍
自动化设备研发,生产,销售,改造,电气柜安装15895422914

网友J:
空开有照明和电机用两类,一般电流取电机功率2倍左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