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系列选型

楼主(2015-04-02):
QPLC选型
1.A柜:输入点236,输出点163
2.B柜:输入点300,输出点172
3.C柜:输入点80,输出点84
4.D柜:输入点90,输出点44
5.E柜:输入点42,输出点17
6.F柜:输入点48,输出点19
7.G柜:输入点134,输出点92
8.P柜:输入点158,输出点88
请问各位怎么选型好

网友A:
可以到三菱官网下载 Q系列PLC选型工具软件(中文) 版本:1.1.9 用软件帮助选型。

网友B:
这个系统,关键是要考虑二点:
1、各柜需要有独立的CPU么?
如果需要独立CPU,那先选输入输出模块,最后再选基板,再选电源和CPU。
有些点数少的柜子,如果不需要独立CPU,可以考虑用CCLINK远程模块
2、各柜之间需要联系么?
一般可以用QJ61BT11N或QJ71BR11
这个设备是整条的流水线 每个柜之间需要独立CPU 相互联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