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都
钢材预处理往复机喷漆程序

楼主(2015-04-02):
钢材预处理往复机喷漆程序
下载积分:+1(颜军abcd) 感谢分享!

网友A:
感谢分享,是否有电路图参考?

网友B:
用什么PLC

网友C:
感谢是应该的。

楼主:
因为当时自己做的设备控制不尽人意,设备厂家有另外一套一模一样的就去参观了一下,厂家的意思就是套用这个完美运行的程序,可是外部输入输出不一样,就没有更改,就下载了程序看看,因为没有电气图本人也比较纳闷,不懂意思就不好借鉴,发图就是让大家学习学习

楼主:
设备配有一个电机,变频调速,一台PLC,钢板两头各有一个接近开关,设备有上下两把喷枪,钢板运转至实体前有一个接近开关,到达位置后电机运转,当钢板到达喷枪位置时开始喷漆,而且喷枪只喷钢板位置,钢板外围是不喷的,希望有类似行业的专家或高手指导一下!

楼主:
本人有已用的程序和图纸,不过自认还有待完善,希望大家点评
原野

网友D(2015-09-15):
我知道有用16组对射光电检测钢板的位置,算出开始,停止喷位位置,是用先入先出指令。抛丸机喷柒就是这样用的
地址: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

网友C:
我见过上下或者前后或者旋转反复喷漆的。没有见过喷钢板的。但应该大部分是类似的

网友E:
很好的案例,谢谢

网友F(2015-10-23):
三菱FX2N
不排毁以进取, 不刻人以自入。

网友G:
我见过的往复机是用三个电位器来定位的!电机轴上一个,操作盘上两个。
优点是幅度可自动调节、中心可自动调节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