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4-02):
PLC FX1N,读取程式后,有一部份显黄色怎么事? [upload=1]
劳烦路过的高手解惑,谢谢

网友A:
很可能是以前用老软件编程的,或者手执编程器编写的,里面有语法不对的地方

现在的软件读出来就显示黄色了。

语法不对的程序,有些也能执行和正常工作。但如果用新软件编辑就要注意了,不小心删错一步可能就用不了。
我已上传程序,内有图,第3157步异常,请帮忙看看,如何才能上传完整程式
  • 下载积分:+2(yjs2014)
  • 特别提醒大家:

网友B:
    程序发上来
    异常程式已上传,有劳帮忙看看,如何才能上传完整程式

网友C:
    触点设置问题!老是怪这怪那的,软件都没有问题

网友D:
    转换语句表试试
    转换成指令语句表可以看到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?如何解决?

网友E:
    显示触点数改成11点试一下。
    學無止境

网友F:
    我也遇到过,,,触点显示改成11点就能显示了,,

    zsh340

网友G:
    违反的语法规则,触点过多了,改了后就好。

楼主:
    PLC FX1N,异常程序
    附件: 喷沙机器2015.4.3.zip (74 K) 下载次数:30

网友H:
    是不是PLC没电池丢步了,我遇到过
    机器可以正常运行

网友I:
    触点过多了,触点数改成11点试一下。
    嗯嗯,知道原因了,谢谢!

楼主:
谢谢各位高手,原因找到了!转成指令语表可以看到, 梯形图过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