梦想
QJ71E71-100与CT2310通讯问题

楼主(2015-04-02):
Q001CPU 通过QJ71E71-100与CT2310通讯。电脑可与下载程和画面,但Q001不能与COT通讯,触摸没反应?

楼主:
设是我的设置

楼主:
设置图片

楼主:
触摸屏IP:192。168。1。2 端口5001

网友A:
也有可能是通信驱动没灌到屏里。

楼主:
通信驱动已下载

网友B:
GOT通讯设置情况?

网友C:
把图2的常时OPEN勾上试试

网友D:
屏的IP地址改了吗 不断触击屏左上和右上的位置进入屏的系统设定画面

楼主:
原来是这里机器没设对

楼主:
现在可以了.

楼主:
站号是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