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中倍数的关系应该怎么写,没有思路,求大神

楼主(2015-04-02):
问题是这样的:
当我一个变量等于1时,另一个变量就等于2;
一个变量等于2时,另一个变量就等于4 ;
一个变量等于3时,另一个变量就等于6 ;
一个变量等于4时,另一个变量就等于8 ;
以上依次类推,怎么写比较方便呢,我不可能一个一个的用MOV指令吧,
求方法

网友A:
可以用数据寄存器的乘法编程,D2=D1*2即可

网友B:
同楼上。直接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