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J71C24N连接条码扫描枪程序求解!

楼主(2015-04-02):
新手学习,不知道这两段程序的作用,求高手解答!

网友A:
扫描枪接人机也行!

网友B:
针对你发的这段程序 两个SM400已经断开了 唯一有用的是M680 ON 时触发M685接通一个扫描周期
VX:13628473043 QQ:445431500

楼主:
M685无任何输出!不知道这是为什么!

网友C:
SM400应该改为常开触点。

网友D:
sm400是总是为1 用常闭点是一直为“非” 所以后面的程序已经被屏蔽了。
还有下次发这种贴子,应该把串行通讯的配置 发出来 起始I/O 开关设置等。

网友E:
这个问题可以问我,,87499683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