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庆
菜鸟求教这个是什么?师傅进来帮忙讲解下,谢谢

楼主(2015-04-02):
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,不知道什么工作原理,图中一号部分沿着滑轨往复运动,两号部分有气管,但也没有看到气缸那样的伸缩环节,如果是电磁驱动的话接在上面的气管起什么作用?哪位师傅帮我讲解一下这个是什么?还有工作原理,非常感谢。
此号注销

网友A:
类似无杆气缸吧

网友B:
气缸了,两边进排气,原理同普通的一样,只是导杆是滑块或滑台。

楼主:
百度了一下,可能这个就是磁偶式无杆气缸,对气动的东西不太懂
此号注销

网友C:
传说中的 无轴气缸

网友D:
无杆气缸,把滑台直接固定在气缸活塞上,左边进气,推动活塞带动滑台即图中的1号部件向右滑动,同理右边进气即图中的2号气管进气,活塞带动滑台向左移动,当然两边都同时进气活塞滑台有可能不动,那要看谁的力气大了,

网友E:
一边是电运滑台,一边是无杆气缸。没什么好希奇的。
相信自我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