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安装

楼主(2015-04-02):
新手上路,GX works2 ver1.439p不会安装,请高手指教,出现姓名厂名什么的,不懂

网友A:
随便填的。

网友B:
我一般都是姓名填自己的英文名,公司名填老婆的英文名。
公司会经常换,老婆不会。。。

楼主:
产品ID 请输入半英角数字 什么意思 请教大师

网友A:
软件安装的序列号,就类似于通行证,本站搜索就有的,或者向你的供货商要,都免费的。

楼主:
多谢大哥原来如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