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各位大师帮助

楼主(2015-04-03):
求各位大师帮助解释 我厂原先用的是信捷XC3——14T——E与无锡产DR300变频器 现在DR300变频器坏了,换台达VFD-015B-43A变频器通信地址和原先一样为1.波特率和原一样为9600.格式原先为00无效现台达变频没看到这一项 就与信捷PLC通信不上,求那位佛爷大师指导一下

网友A:
重新写通讯

网友A:
1重新编写程序 2重新更换无锡产DR300变频器

楼主:
信捷PLC XC3-14T-E原先与无锡变频DR300匹配用,现在DR300坏了换台达用 确通信不上,通信地址跟原先一样为1.通信速度也是原样9600.通信格式原先是00无效 现台达VFD-015B43A没有看到无效一项。求那位大师帮助一下

网友A:
可能与PLC程序有关或需设置台达变频器参数

网友B:
通讯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