财富
跪求三菱PLC A1SJH用户手册

楼主(2015-04-03):
求各位大侠帮帮忙,有个老机器的PLC坏了,现在想读取程序进行更换,但是读取时有告警及错误代码407C005,想找份手册查找下解决方案,还望各位大侠援手相助

网友A:
这个是9几年的东西,肯定坏啊,现在更换困难了 没多少人会

网友B:
http://down.ymmfa.com/?type=a
最下面的那三项
ACPU编程指南 5 17.11M
ACPU公共指令 3 9.12M
A系列PLC-GPPW/LLT用户参考手册 0 2.42M

楼主:
问题已找到,是电池没电了,导致程序丢失,机器无法正常运行,现在问机器制造商要了程序,更换电池后写入程序,机器就可以运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