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4-03):
欧姆龙CP1LPLC,和四个CP1L做主从通讯,还有每个从站和4个仪表做MODBUS通讯,主站和上位机通讯,还有逻辑控制。

网友A:
PC Link最大10字,对从站的数据监控和写入不太方便~
可以考虑使用CJ+SCU模块,通过协议宏比较方便
[attachment=133618]

网友A:
[attachment=133619]
请教下,协议宏怎么写程序采集仪表数据

楼主:
协议宏不熟悉哦

网友A:
文件太大,你去官网上下载,有关于介绍协议宏的使用的中文手册!

网友B:
这个项目不难,主站和上位机走OPC通讯啊,

网友C:
我觉得你先去下载资料学习下

网友D(2015-05-27):
你们学富五车

网友E:
都是牛人啊

网友F:
重点是通讯,PLC通讯通过CP1W-CIF41走以太网,仪表走MODBUS,上位组态以太,串行都可以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重点是通讯,PLC通讯通过CP1W-CIF41走以太网,仪表走MODBUS,上位组态以太,串行都可以。

想问下,用CP1W-CIF41这种方式通讯的话,可以接机台PLC?多的话是否需要交换机?

网友H(2015-11-13):
小白,路过,好高深,我连plc里的问题都还不能吃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