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4-03):
我用两个继电器控制两个电磁阀。两个电磁阀需要互锁。程序里面已经带互锁了。继电器还需要互锁吗?

网友A:
继电器不必要自锁了

网友B:
还是自锁一下好,安全第一

网友C:
你到底是说自锁还是互锁???自锁不必,,互锁严格来说必须
深圳周边接活,,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。我QQ:179135080 ,,, 手机:13715192156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到底是说自锁还是互锁???自锁不必,,互锁严格来说必须

对头,自锁不必,你外部自锁了,再怎么停止?
      互锁是必须的,防止接触器,继电器触头粘结而造成短路事故。

网友E:
互锁是必须的。

网友F:
电磁阀之类就不用互锁了,,正反转,星三角的就一定要互锁,防止短路,,,

网友G:
电机正反转的接触器是一定要互锁的,

网友H:
引用楼主修缘168于2015-04-03 16:39发表的 程序里面已经带自锁了。继电器还需要自锁吗? :
我用两个继电器控制两个电磁阀。两个电磁阀需要互锁。程序里面已经带互锁了。继电器还需要互锁吗?

最好是軟硬體都做 安全考慮 如果接點溶接了 軟體不會知道的

网友I:
如果两个电磁阀不能同时动作,最好外部硬件互锁更保险,

网友J:
这是必须的。

网友K:
如果是一个电磁阀的两边的电磁铁,用好一点的继电器,plc内部互锁,外部就没必要互锁了,因为电磁阀的电流很小,不会发生触点粘联的情况,万一粘住,也不会短路,和加互锁的结果是一样的。否则,必须互锁。

网友L:
互损又不会增加什么成本,何必纠结呢

网友M:
安全第一

网友N:
如果条件允许,而又要求较高,外部应当互锁。

网友O:
最好要,安全第一

网友P:
加上自锁好点

楼主:
是双互锁。并且,PLC上的软按钮是保持型即按住导通,松手即停。这种控制需要双互锁吗?

网友Q:
互锁必须,防止继电器损坏

网友R:
互锁是必要的

网友S:
一般情况下,在不太可能引起大故障的情况下,中间继电器可以不互锁吧,但是接触器必须互锁。尤其是正反转和星三角启动。

网友T:
外面机电开关互锁.

网友U:
引用 网友L:
互损又不会增加什么成本,何必纠结呢
正确。。。

网友V:
安全考量,硬件互锁是必须的
Davi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