雕刻机设备用哪些自动化设备

楼主(2015-04-03):
各位好,现在一般的3轴、4、5轴雕刻机,需要用到哪些自动化设备?
电机用步进的好还是伺服的好?选电机的时候,在雕刻机这一行业里要注意哪些问题?
电机的功率根据什么来选?
谢谢各位了!

网友A:
雕刻机一般用运动控制板+MACH3软件做,一般用步进电机即可,也可用伺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