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伺服定位模块程序

楼主(2015-04-03):
TO K1 K3 H232 K1 当中的h232具体怎样理解 求高手解答!!!!

网友A:
TO K1 K3 H232 K1 表示把十六进制数232(H232)写入到起始IO地址为01(K1)模块中的3号缓冲寄存器(K3)中去,最后一个K1表示只写一个数据。

楼主:
我知道这个意思,麻烦大神给说说这个值写到3中的具体意思,跪谢!!!

网友B(2015-07-19):
要提供模块型号才知道是什么意思,看模块说明啊
精益求精

网友C:
看模块说明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