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4-04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7-300与s7-400PROFIBUS DP通讯案例+程序
        本案例是以S7-400(主站)与S7-300(从站)通过PROFIBUS 通讯实现数据交换。步骤如下  ↓
第一步建立项目“s7-300ands7-400DP通讯”,插入“s7-300从站”。之后双击“硬件”,进入“HW config”(硬件组态)环境。如下图
项目栏组态窗口 [attachment=133628]
组态硬件 [attachment=133629]
组态结束后双击dp进入属性,将地址(PROFIBUS DP)修改成  3 波特率设置统一187.5kbt [attachment=133630]
将之前的主站修改成从站 ,下面的测试、调试和路由(T)勾选。 [attachment=133631]
切换到组态新建主站MS在本地从站地址类型中,选输入地址根据组态是默认置。 [attachment=133632]
之后再次组态,从站地址类型输出。也是默认值即可波特率设置统一187.5kbt [attachment=133633]
此时伙伴地址为-- --  暂时不用去管他。此刻s7-300的从站已结束。
接下来组态s7-400主站
将硬件组态DP地址设置4(防止地址冲突)。 [attachment=133634]
结束后接下来插入PROFIBUS DP主站上的CPU31X,结束后会显示上图的PROFIBUS DP从站图标。 接下来双击图标如右图所示,在连接中点击连接如现实当前连接信息 [attachment=133635]
[attachment=133636]
后续如下+程序
  • 下载积分:+5(zhao0539000) 真诚感谢!
  •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

楼主:
    之后切换到组态当前伙伴地址显示-- -- [attachment=133637]
    需要设置一下参数如下图主站这时设置输出对应地址默认 [attachment=133638]
    设置输入对应地址默认如下图 [attachment=133639]
    接下来保存编译将s7-300的程序下载到S7-300的cpu中,同样将s7-400的程序下载到s7-400的cpu中即可。此时S7-400的IB4—对应S7-300的QB4,S7-300的IB0—对应S7-400的QB4。附带程序如下。Goodluck!!
    程序 s7-300与s7-400PROFIBUS DP通讯案例.rar (534 K) 下载次数:1398
  • 下载积分:+3(ps963852) 感谢分享!
  • 收西门子AB GE PLC及触摸屏

网友A(2015-05-04):
    谢谢楼主的无私贡献,学习了

网友B(2015-07-08):
    一直在找这方面的例子学习,谢谢!

网友C:
    DP通讯先组态从站,再组建主站,在对应相应的数据传输区,就OK

网友D(2015-10-20):
    有个问题不太清楚:主站和从站映射用的地址是I4和O4开始的但是看那个数字量输出输入地址范围是0到3?

网友E:
    好资料顶一下,谢谢分享
    不排毁以进取, 不刻人以自入。

网友E:
谢谢楼主分享!
不排毁以进取, 不刻人以自入。

网友F:
s7-300与s7-400PROFIBUS DP通讯案例

网友G:
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!

网友H(2015-11-27):
西门子PLC编程电缆6ES7 901-3DB30-0XA0软件下载

网友I:
谢谢,下来学习学习,五分好评

网友J(2016-01-31):
谢谢,正好需用。
┏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*^^★*^ǒ┓
┃╭の╮┏┯┓┏┯┓ ┏┯┓┏┯┓┏┯┓ ╭の╮┃*

┗^ǒ^*★*^ǒ^*☆*^ǒ^*★*^ǒ^*☆*^ǒ^★*^ǒ^★★*^ǒ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