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qd75d2的回原点问题

楼主(2015-04-04):
各位大神,不管怎么改变方向,回原点都往一个方向,碰到参考点后也不起作用,停不下来,一直动作。
其中K70是参考点方法,0是近点狗
K71是方向,K74-K75是回原点速度,K76-K77是低速
但我按程序允许时,还是会出现上面的问题。。。。谢谢大神。。

楼主:
关键是速度还不按照我给定的速度。。。。
真有点搞不懂。。。
手动,定位控制没问题,就是回原点不行

网友A:
这个模块,用GX WORKS2做还是方便些,回原点那可以直接设置
以前做过,留了张这个图,可以参考下
[attachment=133650]

楼主:
用develop的软件,还是不行啊,还是回原点不行。。。超郁闷呀

楼主:
dog信号都有,而且检测到了,就是不停止
速度还是不对。。。
啊啊啊啊啊啊

网友B:
回原点都往一个方向?????k816正负极限设置了吗?用QP看一下当DOG 脱离原点sensor的时候速度减至creep速度没???
求知

网友C:
先排查线路信号问题,看看dog信号和极限信号是否能从模块中监视到,再试下回原点速度和爬行速度在回原点过程中是否切换正常,这两点正常后再看其他吧,至少要保证这些信号从伺服到plc都是对应并有效的

楼主:
回零的线的确没接,那样会影响吗?我给的速度是1000,但是回原点的速度却是10000,而且只往一个方向,不管怎么改方向,都没有用。碰到参考点还是10000,很怪呀。。

楼主:
今天我接了下A8 和A10,零点信号,但直接短路,查了下线,没错呀,是直接给的24v啊
其实这个plc和qd75d2是我在淘宝买的,会不会是假的啊,当时一共只花了2k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