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各三菱PLC大神帮忙

楼主(2015-04-04):
各位大神们,小弟毕业设计是给一款小型的切带机做系统设计,现在写到没有思路了,求各位指导指导,给点建议!!!给点一些通用的程序,就是任何机器都可以用的上的,不管有没有用!!!求各位大神帮帮忙.........

网友A:
听到切带机,应该会想到有一个电机控制带的速度,另外一个装置定长切断带。还需要一些检测的传感器。然后速度和要切的长短应该是可以设置。
这样PLC就会涉及到计数,计时,模拟量等。还有与触摸屏通讯等。
这样不知道能对你有所提示么。

网友B:
设计一个5楼电梯就好了 功能齐全的电梯

楼主:
感谢1楼的提示。不过这些我都考虑好了,而且还写了一个用触摸屏控制的手动程序,电机(步进电机)是用脉冲去控制。可是还是达不到学校编程的要求,学校要求程序要有五百行........各位是佛有那种鸡肋的程序,使用这种程序没有什么用处,但又不影响系统。。。,。。